又是Y460,上电保护

楼主(2012-09-08):
接一Y460,老I3,ATI独显。
客户说,正在看电影中突然就断电了,再开就开不了机了。
接经测待机0.01,3V5V电压极低,且一插上可调电源后会自动上电且3秒就断电然后不断循环上电/掉电。。。
然后接下来就是断电一阵子的狂测,3V,5V对地基本正常(没明显短),测到CPU供电时发现一些电容对地极低0.0078左右,然后就用风枪挨个拆直到不响为止-----查出2贴片无极电容惹的祸,再也不短了,心大喜欢,以为好了,再上电仍是3V5V不正常,仍是自动上电断电。。。
这时我就又测了下显卡部分的供电,无意中发现只是风枪朝显卡部分吹过----->则靠近显卡部分的贴片电容的阻值就会变的极小,变化的速度非常快,可是拆下那些电容却发现故障依然-----主板凉的时候贴片阻值0.0038太小了……只是一加热显卡部分则会变到0.0004左右。(这期间甚至把在这位置的充电芯片,CPU供电拆掉,故障依然)于是也就剩下显卡了……
拆掉显卡后,OK~
真是什么事情都能遇得到,风枪一吹显卡阻值直接变得极低极低(不过冷板的时候阻也也是很低),后来本来都打算放弃了
看到论坛有朋友能重植重重换显卡及显存N遍……最终成功,我没那耐性,哎。
继续潜水中。
自动上电
开不了机

网友:
你这是把独立的拆了,直接用集成的吧。不知道你用独立的显卡好没好。

网友:
把显卡拆了,从新值珠在做上试试,不行换一个新的显卡

网友:
把显卡拆了,从新值珠在做上试试

网友:
我正在找结果按

网友:
楼主应该坚持下去~

网友:
最终问题是? 显卡短路? 现在本身阻止就很低啊。 怎么确定短路?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呀

网友:
显卡本身就是 温度越高阻止越小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