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360安全卫士开机时间,烦死了

楼主(2012-09-08):
最近遇到的客户都是开机时间超过1分钟,用的是360安全卫士.有人会使用软件修改启动时间吗?因为本来是I5的机器也不知道加载什么不管你怎么解释客户都相信软件。不就一个开机时间嘛 谁懂得把开机时间调47秒 或者在35秒左右 这样就好了、免得很多纠纷.

网友:
这个应该去问一下360公司比较合适,遇到不讲道理的你也没办法,受着吧

网友:
你干脆给他重装系统,再好的机子装一堆乱七八糟的软件也快不起来。另外你还可以推荐他用固态硬盘,趁机卖他一块。

先把启动项的东东除了输入法和显卡的其它全删了,能关的服务全关。

网友:
这个不能修改的啊,你把系统一些用不到的服务关掉,能快一点

网友:
你优化一下然后把启动项改改      看行不行

网友:
还有IDE通道什么的     任务管理器那儿

网友:
我根本就用360,即使从良了我也不喜欢它

网友:
我一般最多给客户装个360杀毒。。360卫士那玩意不好搞。装都懒的装 客户用久了就是什么开机好多秒好多秒的。。

网友:
360是小日本人的  大家都别用    是用是汉奸

网友:
我都是跟客户解释,开机时间只是给人看的,只是一个参考,同台电脑重启一下开机时间就会差很多,没多大意思,只要打开程序上网不慢就行,就算给你开机1秒秒杀全世界电脑又怎样呢/?很多客户都听得进去的

网友A:
淘汰360、推荐金山    插件补丁少    值得信赖

网友:
如果可以修改起开机时间一定能多卖几台电脑,真的 因为菜鸟他们整天都在比开机速度 我郁闷了

网友:
  360是日本 啊

网友:
你设置它关闭开机时间就得了,免得看了心里不痛快,眼不见为净

网友:
用卡巴斯基吧,360无爱

网友:
叫那个I5的机主换固态硬盘,WIN7系统开机12秒。

网友:
最烦的就是360的这个破软件,有些客户迷信这个。弄完了还得结合解释半天。

网友B(2012-12-14):
班长!你干嘛不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,这里可以调试开机加载启动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班长!你干嘛不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,这里可以调试开机加载启动项

班长会犯这种错误吗? 您是谁

网友(2013-01-25):
这个不好改,360是底层运行,开机它运行后就开始计时,然后显示启动时间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掉它。

网友:
各种优化,硬盘优化,对齐分区,整理碎片,就好了

网友:
把360和输入法全部禁止启动运行

网友:
纠结哪个有啥意思,用着不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汰360、推荐金山    插件补丁少    值得信赖

没错,我就是用的金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