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病求助

楼主(2012-09-08):
一台东芝C600 放歌本机喇叭老会停断,外接耳机播放正常。声卡功夫换了无效。求助高手

网友:
扬声器的问题吗?毕竟你用耳机播放没问题不会停断。

网友:
好像是驱动哟

网友:
有没有功放芯片啊,看看功放的供电是不是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