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12-09-08):
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元件谢谢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运算放大器,358之类的{:soso__13239239323763370424_3:}

网友:
比较器了393 LM358 8脚VCC 4脚地

网友:
运算放大器,↑脚---供电  ↓脚---接地  右脚输出  左2脚 + -输入
+大于﹣为高电平,反之为低电平输出

网友:
运算放大器

网友:
是比较器,在内存等电路中用的比较多

网友:
运放。可用作线性降压

网友:
应该是比较器

网友:
书上有啊! 这是比较器(运算放大器) 型号应该标在他附近呀! 如果Vout接场管G极就是LM324,LM358,如果接一个上拉电阻就是LM393 。 哈哈 刚学的

网友:
运放和比较器都是这个符号

网友:
运放电路啊!

网友:
与门符号,要是说什么元件,还要看具体电路

网友:
运算器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