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pview的怪问题

楼主(2012-09-08):
型号TFT19W80PS    很奇怪的问题,起初是灯管一闪一闪,用点屏工具点了下灯管,正常。 然后又用灯管测了一下电源板,还是正常,没招了,不知道从哪下手了

网友:
换了灯管应该就能好。

网友:
可能是灯管的间歇性问题,先换掉再试

同意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