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出现问题 !!

楼主(2012-09-08):
有的时候电脑开机卡住了 鼠标指针移不动 键盘不能输入 强行关机后在开 就会恢复正常 还有的时候开始音乐卡住了 电脑也卡住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很纠结的 求指导
鼠标指针

网友:
清灰了么 可能是灰尘 厚了

网友:
除尘,后再换个好硬盘试试,再下来就是板与硬盘接口电路,主板晶振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看看,如果正常就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下

网友:
内存、主板、散热。。。这个原因很多~~

网友:
先换个系统。

网友:
注意散热。。

网友:
从软件着手。换个系统。

网友:
重装个系统试试 是死机还是?

网友:
首先要保持机箱内部的主板,显卡,内存,CPU插座等部位的清洁,然后进行最小化硬件系统的检测,先不接硬盘,看下硬件启动会不会卡,如果不卡,那就是硬盘启动有问题,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,如果没有,重装个系统试下。

网友(2013-05-10):
CPU是不是温度高了,还有可以换内存试试,换系统试试

网友:
先软件,再硬件。先最小,再扩大

网友:
我估计是硬件问题,从硬件查起

网友:
有可能是EC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