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跑3D花屏,卡死是芯片问题吗?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修到一张显卡,X700 256MB  各种工作条件正常==》》无显示==》》加热以后,有显示!!

但是在跑 3DMARK2001 的时候有点“小花屏”...是芯片问题吗!!

求高手解答!!

网友:
显卡老化了  温度也有关系的

网友:
老化 是指 芯片用久了吧~~~~

温度 高了,难道也会引起 花屏? 换一把强的风扇,多涂的散热膏...这个问题能解决吗?

网友:
温度高 肯定会花的 有保护过么

你指的“保护”是哪个方面? 是散热吗?

网友A:
换改良显卡

网友:
有些显存问题,你加温在加烤一下如果不行就是坏了

不是啦,就是跑 3D MARKS2001 有几关小花瓶!其他什么看视频啊,玩游戏啊!!都正常!!

网友:
显卡不行,经不起3D的各种图片的折磨,就这样 .

我突然觉得还是你说得有点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改良显卡

改良显卡? 那种啊!!第一次听说!

网友:
加焊,确保锡球融化有回弹动作。尽量不要重植。散热不要用硅胶片,直接涂硅脂。

网友:
加焊跟重植哪个更好呀?

网友:
主板供电不足或者显卡散热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