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佳能A640照片泛白,另外一个照片全是黑的。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接到了2个佳能A640相机,一个问题是可以通电,相机能够按快门拍照,拍的照片把内存卡插在电脑上里面的照片全是黑色的 ,另外一个是能照相,在不按快门的情况下图像是正常的,按下快门后图像发白有条纹 ,我怀疑是CCD问题,但经验不足,无法确认,请大家解决哈。还有个佳能450D费电的很,不知道啥问题。稀奇古怪 的。求教了

网友:
发白有条纹快门或者快门线问题

网友:
都是快门问题!快门排线断了

网友:
快门排线断了

网友:
还没拆开看,这个机器是不是爱坏快门排线哦。

网友:
是白色条纹应该是快门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快门问题       另外一个可能是 电池与相机接触部分发霉 或是机子上跑电

网友:
全黑应该是快门没打开  泛白有白色条纹应该是快门没关闭  建议:检查快门组件和光圈组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CD故障也有白条纹现象的啊,呵呵!!!

CCD故障少很多机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