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来看看啊高手

楼主(2012-09-08):
从没修过电源不知道它的原理   今天没事随便啦了个电源过来看看   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  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地方坏啊  请大侠指教一下!

网友:
这样的问答题我只能答你:电源坏

网友:
说具体点是 电源电路板坏了

网友:
电源的话先检测待机电压5v,看看这个有没有,

网友:
先确保辅助电源正常才好查下去的。先检查5V电压是否正常再说吧。

网友:
电源线路板上有的元器件坏了。

网友:
风扇坏了

网友:
你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,就是电源坏了。
你去医院看病,说你病了,,要医生怎么修,医生起码也要给你做个检查吧才能修吧

网友:
用工具测一下5V有没有。然后再看其它的。

网友:
主电源电路坏了,没有启动,可能的地方很多

网友:
你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,就是电源坏了。
你去医院看病,说你病了,,要医生怎么修,医生起码也要给你做个检查吧才能修吧

楼上的朋友你能够说明白吗?   不是这样说 那要怎么表达啊  ? 我还会给你说里面什么什么东西坏了   这样的话 我自己换上就OK了   还要到这里来麻烦大家吗? 看来你还是行家了哦 摆脱你给我说一下这样的经验啊呵呵呵

网友:
  电源电路板坏了,目测有没有坏的元件,再测量,分析,判断一些元件好坏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先看辅助供电有没有?

网友:
先测待机电压,再测变压器初级供电,然后是PWM的供电和触发信号,再有就是反馈保护电路,绿线连接的触发电路,最后是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