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开机检测卡D5是什么问题,有哪些。怎么解决。谢谢大 ...
求教开机检测卡D5是什么问题,有哪些。怎么解决。谢谢大虾指导下~~

楼主(2012-09-08):
求教开机检测卡D5是什么问题,有哪些。怎么解决。谢谢大虾指导下~~
问题

网友:
D5应该是内存方面的

网友:
内存没跑完吧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板子又不说清楚我们怎么帮你解决?我刚好有块也是这.等下刷个BIOS看看.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问题解决了。是2条内存坏了一条。我刚刚开始换内存试过,可还是一样D5.最后我把CMOS电池拿下放电插我的新内存。ok ,好了。。呵呵

网友:
d5内存不过

网友A(2014-09-07):
D5..多半是内存没过哟

网友(2014-12-18):
D5是内存、显卡没有过
内存比较多一些

网友(2016-03-29):
真的是内存问题。擦下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了 我也刚刚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