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0I 待机三五伏一会就没有了,开机掉电,时亮时不亮。

楼主(2012-09-08):
有一台T410I的机器一插电待机0.01,快速量三五伏出来了,不到几秒钟三五伏就消失了但能开机,CPU电压和其他电压都出来了电流跑0.6几0.7几就掉电了,再开再掉。但有时就不会掉还能正常亮机正常使用,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引导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碰到过一块T61的板子也是这样。都忘记怎么个修的了。把待机先整稳定在说。

网友:
这种疑难杂症楼主不会是来打酱油的吧,修板子要细心哦

网友:
不会是电容问题把

网友:
建议先把内存条插插,再考略加焊显卡。

网友:
有没有跑码卡呀,插上看跑什么呀,有可能是电容问题呀,IBM的好多是电容出问题是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哪里虚焊了可能

网友:
楼主,搞好了没

网友(2012-10-14):
没有3 5V能开机,肯定是电池适配器检测信号出问题了。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