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2-09-08):
技嘉的主板 上775的CPU  intel的芯片组  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有 开机数码卡就显示00-54-C1就不跑了 有复位信号。

网友:
看看北桥是不是出问题了,受压下试试!

网友:
应该北桥  同意楼上的  压住看看

网友:
先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,在压北桥看看,换个内存。在看看内存的频率是否支持.

网友:
会不会是不是主板有断层?

网友(2013-09-24):
刷BIOS 试试

网友(2014-06-05):
楼主说的有点笼统,所有供电谁知道你的所有供电是不是真的所有,技嘉bios

网友:
先刷BIOS,不行干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