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拆了桥以后怎么清理呀

楼主(2012-09-08):
焊膏怎么清呀,用洗板水也不太好说,太多了,搞一会儿毛刷上都是,而且桥没在边上,刷的话都刷到别的元件上了。

网友:
棉球沾洗版水慢慢清

网友:
可以用天那水

网友:
吸锡线擦拭好  在洗板水

网友:
先挂有铅锡丝拖锡   然后用吸锡线清理焊盘的余锡最后用脱脂棉沾洗板水擦

网友:
我用无水乙醇清洗。。。

网友:
我们这里都是先用吸锡线拖,再用棉球蘸洗板水洗干净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是自学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