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4进PE装系统时掉电

楼主(2012-09-08):
进xp PE时掉电,进win7不掉,可以装系统

网友:
换个pe试试

网友:
换个PE吧 应该是U启动项问题吧  也可能机器不兼容

网友:
这款机器是新款,只支持安装版系统。不支持PE!

网友:
高深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是笔记本吧?

网友:
系统问题也会导致掉电呀
!!?

网友:
那就用win7版pe啊

网友(2013-02-01):
我的用WIN7也掉电!!!!!!!!

网友:
期待高手来解决............

网友A(2013-12-16):
我手上刚好有一台确实进XPPE掉电我换了用温8的就不掉了太奇怪啦

网友:
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下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模式有问题

网友(2014-05-01):
我的也是这样,XP PE掉电,用W8PE不掉电。装个GOST版本的系统试下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你的计算机较新,硬盘是SATA模式的,而xp原版镜像,包括sp3,均没有集成SATA驱动,安装开始后,重启,因没有SATA驱动,无法找到硬盘,就会报错了,可以在BIOS里将硬盘模式更改为IDE,或者换集成SATA驱动的第三方盘安装,或者就用win7了

网友:
如果用光盘呢会掉么试下吧

网友:
进PE掉电是显卡过热倒致的,进不去PE只能在DOS下安装系统

网友(2016-08-26):
我的DV4也是进PE掉电。还没搞定,jinXPPTPE蓝屏

网友(2017-01-09)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刚好有一台确实进XPPE掉电我换了用温8的就不掉了太奇怪啦
请描述清楚,他是XP-PE掉电还是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