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怪问题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帮朋友配了台新电脑  具体配置X4 631  F1A55 M LX PLUS   金士顿4G 1333内存  索泰GT620  1G D3激战版显卡  WD 500G 硬盘    装完系统  打好驱动   用耳机试声音   总是有吱 吱  吱的电流声   重装系统   打驱动    换2片主板   换电源   换耳机    问题依旧      换能换什么呢?  索性换CPU吧   结果你猜怎么着   好了    !!!!!!!这...

网友:
cpu不兼容吧

网友:
不会是CPU的针脚接触不良引起的吧?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   具体是由什么原因  导致的  开机使用软件都正常  应该不是CPU没接触好导致的吧   可能是CPU有点毛病

网友:
CPU不兼容~~~~

网友:
呵,新发现哈

网友:
amd的? 以前amd的 发现过!

网友A:
你就没有换个系统看看吗?万一是系统呢?

网友:
天下之大  无奇不有 原来cpu也可以被列为维修怀疑的对象啊?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就没有换个系统看看吗?万一是系统呢?

系统?   换CPU就好了   用的是同样的系统  没有改过  何解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源换了的   新电脑  换的是新电源    换CPU就好了  请问何解?

有没有检测过CPU的脚,是否接触不良造成的,CPU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,如果CPU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

网友:
碰到这类问题也确实无语。可能与抗干扰有关。

网友:
AMD的CPU确实是那个`  `

网友:
见识了。呵呵。这样的疑难杂症还真的用原理无法解释。

网友:
这,从来都没遇到过啊

网友:
呵呵,原来还有这回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检测过CPU的脚,是否接触不良造成的,CPU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,如果CPU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

主板换过2块  问题依旧   换了CPU就好了   确实是该认为是CPU导致的这类问题的发生  但是发这个贴的初衷是想了解  CPU只能导致这样的问题? 又或者这个只是一个偶然事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换过2块  问题依旧   换了CPU就好了   确实是该认为是CPU导致的这类问题的发生  但是发这个贴的初衷是 ...

这样的问题的确很少见,现在只能对那只CPU进行测试了,但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也没有办法知道问题的所在。

网友:
 我就碰见过 鼠标不动耳机就吱吱响 结果弄了半天是鼠标干扰。。把鼠标从前置USB接到主板就OK了

网友(2013-01-20):
这个问题真有点奇怪,呵呵,千奇百怪的故障都是我们要面临的

网友:
还是真少见这个问题 不过 还是可以拿来学习学习一下

网友:
在别人的主板上上这个U试试,看是不是问题还在。如果还在,就说这个是疑难杂症了哦

网友:
确实比较奇怪的问题 cpu换了 就好了
习惯用amd的cpu装机 下次我也要留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