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里的红线黄线是什么线?

楼主(2012-09-08):
是什么线、我想买一点!!
还有软驱头上、稍微细一点的、什么规格的!!

网友:
主要看你用在什么电路上,要是负载功率大点的话要买粗一点的,最好是里面N多根细线的那种,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的就可以用

网友:
路过了,看电流

网友:
两个都是打酱油的!!

网友:
软驱头?老板的吧。估计现在已经用不上啦。

网友:
具体规格还真不太清楚。
你就截一段当样品就好了。

网友:
0.75MM多股铜芯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有人买过没有??

网友:
其实很多便宜的电源上的电线的芯没这么粗的,品牌的组缆会粗些

网友:
差不多的就行了,不用找一个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