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61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

楼主(2012-09-08):
顾客一台hp cq61 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出现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可以.待机电流0.003a时不出系统供电所以不触发,重新插一下适配器,电流0.005a时系统供电有了就可以触发了.哪位高手帮分析一下

网友:
这个你得分析在0.003时候pu2的+3v+5vpcu是否都出来,ec 待机状态条件 南桥待机状态该查的就查查

网友:
有时有  应该看看有无虚焊

网友:
0,03时候,点火没有成功吧……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点火没成功,我应该查些你

网友:
查下不能触发时待机3,5V有没有出来。这个机器的3 ,5V芯片很容易坏。

网友(点评):
触发不了时,3V5V没出

网友:
估计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