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手动ghost,装到28%就死。

楼主(2012-09-08):
手动ghost,装到28%就死。进DiskGenius提示分区表错误。。重新全盘格式化,扫了一下硬盘没有问题。
再次ghost,还是28就死。。最后搞安装版成功
不知道为什么,求高手?

网友:
换过GHOST 文件不,可能GHOST文件坏

网友A:
你的系统盘的问题了

网友:
ghost 我很久没用过ghost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.

网友:
能进PE吗??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。。跟ghost文件没关系

网友C:
不兼容吧    有可能是机子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GHOST文件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兼容吧    有可能是机子的问题

硬盘外挂也一样,跟机器应该没有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系统盘的问题了

系统盘?我没用光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。。跟ghost文件没关系

是的额,而且我在重装系统时,进过DiskGenius发现系统区前面还有两个小区?应该是跟机就有的

网友:
可以的啊。都已经开始一键GHOST了

网友:
硬盘也没问题、那真是奇怪的问题!!

网友:
机子不稳定吧!!

网友:
重新分区嘛

网友:
不会是隐藏分区的问题吧?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有坏道吧,我也遇见过,不过修复坏道后就好 了

网友:
有些机器是这样的,GHOST不行,要安装版才行

网友:
强大的安装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