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06场管好烧 ,知道的师傅予以解答下

楼主(2012-09-08):
4606 换了 2个 烧了两个  测量电源高压板 高压变压器上的阻值值 分别为 992(屡次烧芯片的位置)  981 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我遇到过最后还是改高压板了,那样还保险

网友:
变压器应该有虚焊

网友:
变压器不良,换变压器

网友:
我碰到这样的都是直接改高压上去,,,怕换上去用不久

网友:
本人以前接到个液晶,也是雷击机修到最后发现开关变压器竟然有热击穿了(冷热区)那个郁闷啊,又找不到这种变压器,自己绕怕没那工艺
最后报价换电源板,客户一个嫌弃价格高,另一个看你修这么久都没修好又不大相信你了,哎~维修不好搞啊……

网友:
与4606无关,是高压线圈损坏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那个14脚或16脚的驱动芯片的问题,和高压线圈无关

网友:
看看高压电容有没问题  周边元件测一下  不行的话改高压板

网友:
瞅瞅没虚焊,直接改高压吧,省时省力来钱快!

网友:
改板 电源线 开关线 底线  电源连接到高压部分需要全部断开吗

网友:
把4606拆了,试下灯管有没有问题,没有问题的话,加块高压条算了,比换4606要稳定多了

网友:
变压器问题

网友:
多数变压器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应当是那个点灯的IC芯片坏了,驱动脚不平衡了。

网友:
4606经常坏,换了后正常有背光不保护的。但有时候开机就击穿,有时候开机一段时间击穿。一般这个情况我是用一个P沟管一个N沟管按原理接上去的,没再坏过。前提是不会保护哦。4606这管里面的P沟管6A电流N沟管6.9A电流,怪怪的,盼高手解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数是高压线圈的问题。

网友:
4606最好两个一起换掉,然后观察一下变压器的脚位是不是有虚焊,如果还不行的话一般都是线圈坏了,改高压吧

网友:
换个通用的吧。安全,快速!

网友:
大多数都是高压包腿开焊造成的,也有极个别的是高压电容击穿造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焊了 请问高压电容怎么测量

目测有没有炸裂,掉块。用万用表高阻档量有没有阻值。

网友:
高压线圈内部匝间短路,引起输出负载加重。更换已损高压包。

网友:
目测这板子是长城显示器里的吧,请楼主仔细听听电源板待机时和点亮时是否有异响

网友B:
高压电容或是变压器的问题,只和这两个关系最大

网友:
板子有虚焊,大电容线圈变压器等大件全部加焊,我有遇到这种机器修好后把保护也去掉。别拍我哈哈

网友C:
1:首先两个要一起换,换一个不行,
2:有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短路,也会造成烧场馆。

网友:
双场管 高压两路个有一个 460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电容或是变压器的问题,只和这两个关系最大

老兄 高压电容能测量吗

网友:
建议都不错,楼主慢慢做

网友:
芯片坏了 话说你的焊工需要提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:首先两个要一起换,换一个不行,
2:有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短路,也会造成烧场馆。

貌似变压器的是 ,没有原样的变压器 改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