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400 背光不良

楼主(2012-09-08):
  前几天接到一位老顾客送过来一台R400的笔记本,之前也有送过来修过是同样的问题,前次拿过来的时候背光不亮,疑屏线或屏有问题,拆屏插拔屏线后正常显示,只是背光有几个灯不亮但能正常显示。
  过了两个月顾客又拿机器过来说,偶尔动一下机器会黑屏,现在完全不能显示了。接到机器后就跟顾客说是屏的问题要换屏,顾客也同意换屏。
  这个屏是LED屏高压部分是分出来带排线的。买了一片LP141WX5 的屏替换,在换屏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就把旧屏的高压排线搞断了,当时天崩地裂眼前一片黑暗,心想要不是屏的问题那个亏大了,结果真的不是屏的的问题,顿时心都凉了。
  接着测主板电路、保险 、驱动信号,都是正常,在查升压条,发现升压条上面的IC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都连在一起烧黑了,于是认定了是升压部分出了问题,找不到这部分图纸只好换升压条。换好后开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应该早早换升压部分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也太麻烦了还好收了屏的钱了

网友:
主板上面保险电阻坏了。

网友:
换个高分的呀,收更高一点呀

网友:
这个就比较麻烦了,估计那个IC也挂了。找图纸慢慢搞吧..

网友:
弄斷的那根小排線是怎樣弄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