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31MX主板 换了ISL6312 读BIOSS掉电

楼主(2012-09-08):
刚上手是没CPU电压主控芯片发烫  →换ISL6312→CPU电压1.4V 正常→复位灯亮灭亮→走码到b8
掉电重起再走b8掉电     拆去8脚BIOSS芯片 不掉电

是不是BIOSS芯片坏了吗?

网友:
重点检查IO,可以换掉IO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底掉电是关机还是重启?

走b8重起

网友:
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