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2-09-08):
一块昂达G41主板,内存、桥、CPU电压均正常,有复位但不跑码。放电也一样,去刷BIOS发现擦出不了,于是换了一个刷,刷了之后跳到D3又跳回D0就不动了,点复位又跳FI然后再次跳D0.CPU座针脚没问题CPU用的是E系列的。

网友:
内存槽旁过的上拉电阻测一下。希望有帮助

网友:
你好,内存那边很正常啊

网友:
估计是桥的问题吧 你压住北桥看看

网友:
桥之前就压了,手都压酸了,鸟都不鸟我一下实在是把它没辙了

网友(2015-03-19):
刷个BIOS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