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!联想G31T-LM

楼主(2012-09-08):
本人一块联想G31T-LM的板子开机一会南桥就烫手,能进PE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有什么其他现象啊?问的清楚一些

网友:
桥坏了,换就行了

网友:
进BIOS  把US选项关闭试下  可以是USB出故障了

网友:
先试下4#的办法 ,南桥电压也是要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