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

楼主(2012-09-08):
ITL5001   5   对地短路
QTL1451   15  对地短路
TL5451   15  对地短路
EBA9741   15  对地短路
dBA9743   15  对地短路
dMB3775   15  对地短路
AT1741   15  对地短路
AT1380   2   对地短路
JKA7500   1和16  对地短路
TL494    1和16  对地短路:
FA3629  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
FA3630   7和10  对地短路
OZ960 OZ962  2  对地短路
OZ965    4   对地短路
TOZ9RR    8   对地短路
BIT3101  2和15  吸空引脚
BIT3102  5   吸空引脚
BIT3105  4   吸空引脚
BIT3106  4和27  吸空引脚
xBIT3107  4   吸空引脚
BIT3193  15  吸空引脚
AAT1100  8   对地短路

TL5001  5 对地短路          OZ960 OZ962  2 对地短路
TL1451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OZ965  4 对地短路
TL5451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OZ9RR  8 对地短路
BA9741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BIT3101  2和15  吸空引脚
BA9743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BIT3102  5 吸空引脚
MB3775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BIT3105  4 吸空引脚
AT1741  15 对地短路         BIT3106  4和27  吸空引脚
AT1380  2 对地短路          BIT3107  4 吸空引脚
KA7500  1和16  对地短路     BIT3193  15 吸空引脚
TL494  1和16  对地短路      AAT1100  8 对地短路
FA3629  15和16             AAT1107  15 对地短路
FA3630  7和10  对地短路
OZ9937为16脚芯片要去掉高压保护:把10脚接个10K的电阻到13V接地,就能解除保护。

三星19寸宽液晶,闪一下就灭,此芯片保护脚的去掉方法:
此芯片与OZ9938极为相似,其3脚为时间控制脚,5脚为电流检测,6脚为电压检测,7脚为过压保护.
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,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,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:
1.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
2.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
3.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

网友:
多谢LZ,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去找资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