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440b 换屏后暗屏 14.0LED

楼主(2012-09-08):
HP 6440b 屏碎了 换一了张屏  用电池 显示正常  用适配器 就暗屏(从HP开机LOGO 就开始暗屏)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 也暗屏

怀疑是 屏的问题 又换了2个  竟然是 没有显示了  用电池 适配器 都没有显示

后来又换了一个 还是暗屏   不知道什么 原因  有遇到的 大神么 ?

补充内容 (2012-9-25 09:40):
问题 已 解决   挑屏

网友:
HP 有些机器换屏要刷片码的

网友:
对的有的机器需要刷的  见师父刷过

网友:
dell 的经常换码片。hp 的很少见。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上的保险烧了,求大神指教,我遇到好多都是保险坏了导致的

网友:
你是黑屏还是暗黑,这个要搞清楚

网友:
是不是BOE的屏哦,廉价屏有些机器点了就是暗屏的。

网友:
唉!就刷片码呗@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