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830TG进水机艰难维修

楼主(2012-09-08):
  昨天晚上一客户拿来进水机器,ACER 4830TG开不了机,进了很多水,连屏幕里面都进水了,客户才买3个月,郁闷死了,没办法,郁闷也得修啊。谈好价格,客户留机,拆机,拆开后看到触摸板下面都是水,还有一个芯片都发霉了,电池还插在上面的。因为这个机器的电池是在机器里面,只有把C壳拆了才能拿出来。拆出裸版,I5 独显的机器,版号是LA-7231P。全版看了一下,没有明显的烧坏,放在BGA上烤了1个小时左右,拿下来,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都洗了一下,测了一下几个电感,没有明显的短路,测B+电压也没短路,还好。看到触摸板下面的芯片是3V/5V 51125芯片,发霉了,有一个PIN掉了看了一下是16脚,旁边有俩个电阻的一端都没了,先拆了51125,补上PIN,换了51125。旁边那俩个电阻有点麻烦,因为电阻没有标识,只有大点的芯片才有,找了好一会儿点位图都没有这个型号的,没办法只有自己测了。测了一会可以确定那俩个电阻是PR52 PR53了,换了大小一样的俩个电阻,在电阻的另外一边飞线,弄好后,在看了一下旁边没有掉PIN的了,测了电容也没有短路。在主板上全部测了一下,没有短路,卸了CPU 内存,插电待机0。01,测3V/5V出来了,按开机电流跑到0.24了,主板上应该是没有短路的问题了。上好CPU 内存 屏幕,在开机,电流刷刷的上去了,屏幕显示了,装好机, 测试全部都OK,我还以为键盘肯定是要换的,谁知道都是好的,连触摸板 左右键都是好的,我也没话说了。。主板上芯片没有标识,又没有点位图,真是要浪费很多时间,确认在确认就怕飞线飞错了,把问题搞大了。

网友:
楼主怎么看出那两个电阻的问题的啊 是腐蚀么 还有能随便提供下图纸么 嘿嘿

网友:
这机器修得,“果然”艰难啊。太难了啊,

网友:
呵呵 随便把PDF也传上呗 嘿嘿 别说没的哈 不然我不相信那两个电阻阻值你知道 嘿嘿

网友:
难是难,怎么不顺便把图纸传上来啊?

网友:
厉害   搞好就行了   看样子经验不少了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来了,再艰难的机也是很快的修好

网友:
兄弟.图纸分享一下.谢谢

网友:
LZ 你在 BGA上烤完 还有清理了下后 能触发么   不过说实话 写的有点简洁

网友:
怎样确定飞线 ?

网友:
秀得还是挺EASY的嘛,个人感觉进水机器好修些,但是不稳定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

网友:
真是很有耐心,要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有些是好修,不地特别不稳定,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,刚刚也收到一台同型号的进水机,不过键盘估计是不能用了,全发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