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隐形故障造成有些硬盘不能用

楼主(2012-09-08):
一台电脑用500g硬盘就死机,换160或者250的又可以,检查发现电源里面有颗16v 3300uf的电容鼓了,换个好的就没事。分析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吧。

网友:
那就是了  换了好了么

网友:
是吗?结果怎么样???

网友:
楼主不是说了吗??换了就好了!!

网友:
你这个电源是哪里的电源的?说明下吧!

网友:
就是供电问题了

网友:
此种情况比较经典,需要大家注意!

网友:
500g的硬盘对电源的质量要求较高,如果纹波太大导致硬盘读写出错,学习了。

网友:
LZ不是说好了么

网友:
又学到一点知识,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知道原因了。

网友:
楼主比较细心哦,支持一下!!!!!!!

网友:
BIOS里面能看出电压问题么?

网友A(2012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看的。1.5 3.3 5 12v都有显示

请问如何在bios里看电压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如何在bios里看电压啊?

bios里面有个pc health项目里面吧

网友:
学习了。大硬盘真是挑剔,谢谢楼主分享 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电源   硬盘的线 老化。

我的那线老化后  硬盘一直打不开,  后面换了跟线后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