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P4M890T-M2 不触发

楼主(2012-09-08):
VT8237R 开机不触,强行开机不复位

开机针发出-PWR_BIN

南桥VT8237收到-PWR_BIN号后发出SUSB到Q36 使Q36导通拉低PS_ON.
开关针有触发信号到南桥,南桥未发出SUSB..测南桥待机电压2.5V正常,3.3VSB正常.请高手们指点一下.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没有发出CPU——RST#吧,查看吧

网友:
主要是没触发

网友:
整机没有复位啊!

网友:
先有开机,再有电压,再有时钟,最后复位的吧?

网友:
呵呵,触发条件未查全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