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9-08):
如题 但开关按键灯能亮 我刚开始以为是高压条坏了 就改了通用高压条上去 后来屏是确实亮了 就是一直显示无信号 无信号。。。 是不是驱动板也坏了。
无信号

网友:
按下 按各键试下看有菜单出来?有的话,可能是VGA 和DVI没有切换过来,没有的话那就要换驱动板了,再量下VGA的123对地是不是75欧左右,13,14脚对地是不是600欧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