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5ZG内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,求师傅们赐教

楼主(2012-09-08):
宏基4735ZG 内屏不显示 外屏正常,测量屏供电没过来  LVDS信号也没有,信号经过的排阻也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修,请师傅们赐教下思路。为什么LVDS没有信号出来  显卡焊过,会是休眠键的问题吗?

网友:
先测量所有显卡工作条件再考虑加焊显卡换显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是外接显示器就正常。

你刚修本本吧,这个我修多了不是外接好就代表显卡没问题,这只能说明显卡crt电路良好,比如没有lvds时钟你看会不会屏亮

网友:
那没有LVDS信号,没有屏供电  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测呢

网友:
看电路图,一级一级往下查嘛

网友:
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查了,指教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刚修本本吧,这个我修多了不是外接好就代表显卡没问题,这只能说明显卡crt电路良好,比如没有lvds时钟你 ...

LVDS时钟怎么测呢  指教一下吧 谢谢

网友:
更换个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