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 不读HDD

楼主(2012-09-08):
各位高手;
   今天接了一台Y450机子,不读HDD,不稳定,开机是喇叭有杂音。请问高手们是哪里的问题啊?多谢了啊。

网友:
以往修到不认硬盘,大多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先看你 +5v +3vhdd两个电压是否稳定,其次是 这两个时钟要特别留意

网友:
喇叭有杂音的话  建议先刷bios

网友:
你看看电压 和耦合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