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电容相继爆炸,受惊了~~

楼主(2012-09-08):
接手一翰视奇HW191A液晶显示器,故障为按开关不通电,和没接电源一样。拆机发现两个25V470的电容鼓包,测电容正极无电压,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此电容正负极相通,附近原件也发现短路,明显有短路的地方。一路拆下来发现链接高压部分的一根跳线两端都接地,遂拆除,发现电容脚有电压值了,只是不稳定,14-19V来回波动。更换鼓包电容后灾难发生了~~两个25V470电容相继爆炸!!!我这个心啊~~后发现高压模块旁的一个二极管短路了,和这有关系吗?不敢搞了~~

网友:
电容不行也会爆炸的,昨天修一台机电容用完了,只好跑到外面的电子行去买,25V1000的一个一元,真是爆利,没办法急用只好先买10个,换完电容后装机正常,正想欣赏它一番没想到砰的一个巨响,吓了一大跳,赶紧拉了电源,一看原来是新装的电容开花了,纸宵纷飞,真是坑爹

网友:
换电容时要注意极性,正、负极接错,电容就爆炸。

网友:
冷静分析了一下:帖子中“我测得那根跳线两端都接地”------这不废话吗?一根导线一头接地那另一头一定也是接地啊!我很可能是破坏了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谁有LTN141W1-L04和B141EW03这两个屏各点的供电啊

网友:
25V470的电容最好找成35V/470UF的

网友:
选用一些105度电容!!不要用40—85度电容!!!会爆炸!!!

网友:
楼主应该先对电路的原理了解一下,先弄明白为啥短路,先解决短路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应该还是说正负极.
否则很少说换上去又爆的.
电压不稳,把12v供电的电容都换掉.
还不行酒换光耦 431 还有一个50v47uf的试试.

网友(点评):
其实还有一个 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也会引起电压不稳的 什么的4973还是什么的

网友:
楼主应该测量一下电压!也许是这样,我也遇到过一次!我拆掉了一个电感,结果这一路是连接到反馈光耦电路的,光耦反馈信号没了,电压一路攀升,一下子就超过30V了,很快就爆了!

网友:
1.正负极有无接反
2.电容的容量等是否正确
3.去掉高压供电,再装两个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