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K2645能用开关电源里的D13007K代替吗

楼主(2012-09-08):
如题。
谢谢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不能代 K是场管 D是三极管

网友:
可用常见的7N60,8N60等场效应管代换,D13007是ATX电源用的功率三极管,不可代换场效应。

网友:
烧了吗?遇到这种,我一般都直接改,没有办法备那么多型号的开关管和电源IC!我们这儿也买不到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和各位的帮助。

网友:
用表测一下 通2次的是三极管 通1次的是场效应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