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

楼主(2012-09-08):
方正的20寸液晶显示器,
型号      :  FG280-1
屏型号    :LTM200KT03
机器故障  :不触发,电源板上5V 正常16V正常,主板上3.3V正常, 开关按键上电压2.6V
想先刷个ROM程序试试。
哪位大侠有这个ROM程序的 求方便!!!感谢!!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。。

网友:
可能刷个ROM也解决不了吧,不过解决了说明一下

网友:
会不会是按键有故障呢?反正按键也不贵,把所有的按键换了再试下。不行再刷程序也可以啊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主芯片的问题吧   期待结果   反正   像这种没主芯片   就直接换的板

网友:
建议:
1、测量检查按键是否正常;
2、对驱动板上主芯片进行加焊;

网友:
点屏啊,缩小范围

网友:
确定屏没坏,把按键拔下来短接试试能开机不能

网友:
按键没有问题的话,
这个小板易坏,换个通用板快得多

网友:
看按键所有电压正常不 且按下时0
上述正常 吹芯片  再不行换驱动板

网友:
觉得你的按键上的电压有点低,一般都是3.3v。你先查下相关按键是不是良好的,电容有没有漏电?

网友:
先确定按键是否OK,触发可拉低电位吗?然后再加焊主控,最后不行再考虑刷程序

网友:
这种板子一般主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,也很好换通用驱动板,不行就换一块吧

网友:
主板上你的量到  5V  3.3V 1.8V  这三个主要电压。 要是缺一个,都不开机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