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12-09-08):
冠捷19寸液晶,TFT19W80PSA .开始时亮半个小时就黑屏了,黑屏后显示器指示等亮。后来一亮就灭。

拆开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,四根灯管都会亮,怎么回事儿呢!

同行指教呀!!!!!

网友:
先搞清楚是黑屏还是暗屏?黑屏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,暗屏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

网友:
你换个一样的高压板不要换通用的,有些不支持

网友:
又通了一次,仔细看了,发现有一根灯管偏暗。是不是这个灯管的问题呢!!

网友:
用原来的高压板点其他的灯管,会亮,测试一个小时试一下,如果一直亮,电源高压一体板应该就没有问题,换掉暗的灯管再试!!!

网友:
把那灯管换了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灯管换了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先外挂一个好灯管,如果一直亮可确定电源高压版是好的,把发暗的灯管换掉即可。

网友:
我修的液晶不多,但是从修过的经验来看,点一会儿才灭的,一般是灯管坏。闪灭的高压板坏的机率大些。。但也排除灯管断线等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冠捷的,问题也是用测灯管工具可以亮,后来无奈只能换灯管,问题解决

网友:
那个牌子的显示器灯管容易坏,换灯管看看嘛

网友:
有可能爆电容

网友:
灯管没问题的话。一般就是高压,或者看电容有没有鼓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