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 不进系统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接一顾客t61的机器, 无法进入系统,开机就停留在thinkpad界面,下面显示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,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 .然后一直没有反应。重启还这样。进bios进不去,就卡在那里,硬盘扫过是好的,也重新分区,灌了个系统进去,还是那样。有人说是显卡问题,求大神指教。。。。。。小生感激不尽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做下,试试

网友:
做什么显卡啊,尽量不要做,IBM 61显卡很脆弱的,你这个是典型的当LOGO 按照英文这个是你的系统崩溃了,让你按那个蓝色的thinkvatage,是要你做一下系统恢复,不过系统恢复之后,你c盘会被格式化,你安装的所有软件都要重新装。具体方法是,开机按蓝色的键,然后看到有esc  f1  f11  f12 的见面按f11,剩下的就看着提示操作吧。再不好,你就用安装盘实验下,BOIS电池拔下来过10分钟再装上,看看能进BOIS不
不过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试一下,开机按f8,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,这样也许能挽救。 希望帮到你

网友(2014-07-27)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毛病,键盘不能用,只有开关可以用。按THINKVANTAGE也没反应。求大神指点啊。重申键盘按键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