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怎么R61改良显卡

楼主(2012-09-08):
  100块收一台R61机器独显主板其他的OK,酷睿CPU ,120G盘 。卖的原因是无法显示,很明确显卡。 现在就是显卡有问题做了BGA也没反应,换显卡的话没必要,因为这机器通病显卡不给力。换集成板的话价格要500-600还不是全新的,现在只有改良显卡了,可不会啊!听朋友说要在线路方面做手脚,可就是不会啊!求各位兄弟们帮忙   谢谢

网友A:
不会吧,我接触的IBM R61基本都是集显的,还有独显的吗?你的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说下,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

网友:
不 明白楼主什么意思,是要换改良显卡吗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你不是不想换吗?还问什么改良的

网友:
取了重新植,也可以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我接触的IBM R61基本都是集显的,还有独显的吗?你的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说下,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...

有的   要是我我直接买集显买独显很蛋痛的,好像是630吧 恩威达

网友A:
那你就直接买个631按上就好了,升级版的没问题

网友:
真是天真阿,怎么可能是630呢,是7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直接买个631按上就好了,升级版的没问题

631你试试,740和631芯片的个头都不一样大,怎么换

网友B:
那是740的显卡,自己动手拆了重植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是740的显卡,自己动手拆了重植就行了

对740的   改良的不是从新值要是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动了。值的用不了多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740的   改良的不是从新值要是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动了。值的用不了多久的

我的意思是这种显卡,买个全新改良的太贵了,自己用用,或者卖掉的话,重植一下卖了省钱,呵呵,一个两百八加运费呢,你这台就卖几个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