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待机电压过低

楼主(2012-09-08):
宏基4740G 板号LA-5681P 接可调 待机电流0.004 测得PQ15 D级为7.V多
明显保隔没过,测三大导通条件 ACON为高阻 PACIN为高电平 ACOFF为低才能导通,实测 PACIN为高 经过PR79后变成了0.6V 拆掉PR79测阻值正常,怀疑被后级拉低 测ACON为低,ACON是由运算放大器PU6B 对比而来的file:///C:/Users/江晓飞/AppData/Roaming/Tencent/Users/759722867/QQ/WinTemp/RichOle/YMMTDJ5@VUP%60JXIW(AM%25%60EH.jpg
,当PU6B 5PIN 大于6PIN 时才会输高电平 实测 5PIN 1.6V 6pin 3.3v 肯定不正常  查5PIN电压的来源 是由PR96和PR104分压而来,测得PR96上级输出才7V多,PR96上级是个预充电电路 file:///C:/Users/江晓飞/AppData/Roaming/Tencent/Users/759722867/QQ/WinTemp/RichOle/Z4%7DBJHFV[7%7DC%7D186@%7B1C7~I.jpg由PQ30控制 查得PQ30输入脚有18V 控制脚有8V多,输出才7V多,断开PR96还是7V多,控制脚8V已经能完全导通PQ30 为什么输出才7V多 ,求高人指点迷津

网友:
新手第一次发帖 有不对的请指出,、、、

网友:
期待结果  求详细讲解

网友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!~~~~我是低手!!~

网友:
仁宝特色电路,点火回路。你这个不是没有过保隔,可能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点火回路保护动作。打各大电感对地值,去焊点,。或者是本身点火回路某个元件坏了,引起动作
我是迅维刚出来的小白,如有不是,欢迎指正

网友:
有难度。   讲得不错。

网友:
我这有仁宝点火回路,你看看应该能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