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再次呈上作业,HP CQ510不触发 无待机+V3A和+V5A

楼主(2012-09-08):
故障机:HP CQ510
现象:不触发 无待机+V3A和+V5A
  测的TPS51125线性输出8、17PIN 对地短路,原来TPS51125坏 ,导致与线性电压+V3AL和+V5AL相连的EC和LMC7101BIM5L击穿短路,更换EC和LMC7101BIM5L后短路消失。+V3A和+V5A对地100多,由于经验不足,误判正常。两个下管SI7726DN实际上都已损坏,对地短了。更换EC和LMC7101BIM5L、TPS51125后,D12/D11指示灯亮,说明+V3AL(当时实测+V3AL为4.26v ,这又是为什么??    +V5AL为5v)已经产生,但是下管短路,导致TPS51125很快保护,测+V3A和+V3A的时候已经保护了,所以测不到示数。误判新上的TPS51125是不良的,重新更换原来的TPS51125后悲剧发生了,EC又再次击穿。修理到此结束,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在脑海里?
      望路过的高手留下高贵的脚印!

网友:
EC又再次击穿。修理到此结束,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在脑海里?
楼主到底修好了没有???

网友:
呵呵,就是又换了EC,51125,下管后搞定!

网友:
不修了放生了呀,想也放过自己呀?但是板子是放了,我自己却放不下。疑问,疑问……

网友:
大师呀,你来吧!

网友:
要么待机芯片空焊,要么+5VA上下管还有问题 。

网友(2012-10-09):
LZ  修好了没有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