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D 开机掉电, 不过CPU ,等待高手

楼主(2012-09-08):
海尔T68D 电流到0.23 掉电,不过CPU ,谁有图纸,版号是:T14NH , 谢谢了

网友:
是不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啊

网友:
好像不是你这个板号哦,仔细在找找

网友:
电压是没有出来,就是这个版号,单桥的

网友:
22脚VDD ,没有电压,找到由一个场馆转换过来
但是场馆控制没有电压,顺着查找,正在查找中

网友:
谁有图纸啊

网友:
坐等图纸....慢慢研究

网友:
到一个点,就是找不到,通向哪里了,有图纸的,帮帮忙吧

网友:
这机器图纸有啊,是集显还是独显啊,好像我点位图都有

网友:
我也需要啊。。。

网友(2012-10-11):
我的本和你的故障一样,修好了告诉一下,请一掷千金上份图纸。谢谢!

网友:
等待看看,我也向要份图纸

网友:
0.23  局部是不是就没有出全呢 电压    如果局部不全是没有CPU的    如果供电出全了,PCI有3.3V的复位电压   还是不过CPU的机器   看来只有大手能修了   我纠结  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