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540装集成显卡驱动就花屏,直到蓝屏,这是哈药六厂生产的吗?

楼主(2012-09-08):
HP540机子,965集显,G完好多版本的XP,装显卡驱动,第一次进系统可以进到桌面;,关机再开机,进系统到桌面,还没显示完成就开始花屏,直到蓝屏,蓝屏时报igxprd32文件错误;再重新G为不加载显卡安装方式,然后官网上下载显卡驱动,当然也用驱动人生,驱动精灵,E驱动,改找的驱动都找过了,只要一装,一样蓝屏;后改为装WIN7系统,故障一样.换了内存,把机子拆下来将显卡全部清洁过,故障一样.南北桥都是打了红胶的.在本论坛看到很多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做桥也不行,刷BIOS也不行,难不成这个机子真的就废了吗?请支招吧.

朋友们,请你们千万别说,哈药六厂生产,正牌的,蓝屏(瓶)的.

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0805-1.html

网友:
先外接看看  还花的话就去搞显卡呗  哪种花

网友A:
看看是怎么花啊,安装个W7系统看看

网友:
外接一样的.其实也不完全说是花屏,就是直接把桌面上安装好的那些图标,如WORD,EXECL快捷方式花了,然后就直接蓝屏,蓝屏时报igxprd32文件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怎么花啊,安装个W7系统看看

你看完了我说的内容了吗?装了W7一样问题.

网友B:
我们店里遇到很多台了, 把驱动卸载就能用,一装驱动就黑屏,或者蓝屏,进安全模式因为没有加载显卡驱动,能用. 后来直接换显卡芯片,好了. 你把显卡重新植球试试,那个红胶好像不难铲除吧, 要是.里面灌了很多黑胶,那就有风险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店里遇到很多台了, 把驱动卸载就能用,一装驱动就黑屏,或者蓝屏,进安全模式因为没有加载显卡驱动,能用.  ...

目前还不敢进行到这步.因为客户还没同意存担风险问题.我也不能作主就动人家的NB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晚上回来试了好多个版本了.这个屏分变率居然是 1280*800才满屏.而1024*768则两边会是黑屏.真TM怪.纠结呀.还在试如何不花屏呀.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