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三星SCX 4521F 打印出来可以擦掉

楼主(2012-09-08):
求助 三星SCX 4521F 打印出来可以擦掉

定影组件换了两套,打印出来效果一样。
硒鼓换了N个都一样。
网上查了下,听说他们说好像是电源板上某个电阻有问题,但本人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所以上来求助高手

补充内容 (2012-10-7 23:50):
感谢大家的支持!本人按照14楼那位朋友的方法搞好。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对下辊有影响,因为如果温度控制不好的话会烧坏下辊。

宇光 -4 发错版块

网友:
粉有问题吗?··  测量一下电源板有给定影组件供上电吗

网友A:
给定影垫片供电顺着跑跑电路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定影垫片供电顺着跑跑电路试试

跑电路?跑完又能说明什么?可以详细点吗?

网友:
内地的定影电压是交流220V,根据你说的情况,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恒温电路出了问题,你看看定影组件上有个恒温电阻,顺着它的电路,看看电源板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我是想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正常,什么样才是有问题,跑电路倒是会,问题是没个参考值如何判断好坏?明白我的意思没?我要的是参考值来判断好坏,而不是如何去跑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板给定影的供电电压是多少才算正常?

一般都是交流220 ··

网友(点评):
220是正常的,估计是那个感应电阻的电路有问题,以前HP1020的机子我会改电路,但是没搞过这三星的。

网友:
220 正常· 那就一定有温度呀??  前面你也说了  定影组件都换过了?·  怎么可能还不行呢??

网友(点评):
朋友,你比我还小白啊,擦得掉不一定是没温度啊,有温度也擦得掉。怎么可能还不行?你这是在问我吗?我要是知道原因的话还会发这贴求助?

网友:
你想想 如果他有温度··而且很烫手·那么他怎么可能会擦得掉呢?· 前面你也说了·硒鼓和定影组件你都换了·    有220  供电就正常的·

网友:
三星 施乐的基本上都是定影组件上出问题,你换了定影组件还是这样就只有硒鼓和电源板高压部分,硒鼓换了,只有电源板的高压部分了,你把电源板拆下来,有几个像触点一样的,用刀片刮一下试试,不行就修高压!

网友:
呵呵,能擦掉那就是温度不够,和高压没关系。
和温度有关的就是灯管定影下辊还有一个温度感应,如果完全没温度也开不了机,下辊的话会有异响也会卡纸。

网友:
能擦掉是温度不够,试试换一下热敏电阻。有时就是那个玩意在捣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电路?跑完又能说明什么?可以详细点吗?

倘若定影供电都没有,他就无法加热,没有温度怎么顶住碳粉

网友C:
你试试把热敏电阻跟定影辊不要贴得太死,留一点点空间。我是这样弄好的。

网友D:
检查加热组件的供电电压和热敏(感温)元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加热组件的供电电压和热敏(感温)元件。

请问加热组件的供电电压是多少那个热敏电阻值多少算是正常?光说些理论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啊兄弟,凡是得有个标准才能判断是好坏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试试把热敏电阻跟定影辊不要贴得太死,留一点点空间。我是这样弄好的。

好的,我试试看

网友:
换过定影不行就是加粉不好,你换种粉看一下,再清零一下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试试把热敏电阻跟定影辊不要贴得太死,留一点点空间。我是这样弄好的。

朋友,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,搞是搞好了。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下辊有影响,如果温度控制不得当的话会把下辊烧坏的!

网友(2012-10-10):
定影组件都更换了,证明定影部分是好的。可能主控板控温电路坏。

网友:
高手随处可 见

网友(2012-11-12):
以前遇到过 修好能用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