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上显卡驱动黑屏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有遇到一台Y460的机器,本是屏坏的,屏搞好了,进系统黑屏,重新做系统可以,但装显卡驱动就黑屏,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吗,哪位朋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,说说!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不对呀。另外在找另一个系统做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驱动不对。。重新下个驱动,不行再换系统

网友A:
是不是双显卡呀  双显卡的打驱动的时候要屏蔽掉一个

网友:
驱动问题可能性大点-----凭感觉

网友:
驱动问题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双显卡的 这个驱动不好搞的

网友:
我也与遇到过是打显卡驱动就蓝屏报错;不打驱动一切正常。换显卡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打个集成显卡驱动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双显卡呀  双显卡的打驱动的时候要屏蔽掉一个

是双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双显卡呀  双显卡的打驱动的时候要屏蔽掉一个

怎么屏闭啊

网友:
用集成显卡试下吗

网友:
联想的双显卡驱动真的很难打啊,~~~~

网友:
到官网下个很好装的

网友:
双显卡的机子,先装集显再装独显驱动,顺序乱了不行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驱动的试  应该是不对   她是双显卡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后来只驱集成是我显卡,就可以了。别的方法等待高人。

网友:
此机最初的故障现象是什么?你是如何确定屏坏的?

网友:
装显卡驱动后外接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