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笔记本屏幕出现彩色竖条纹,可能是什么故障呢?

楼主(2012-09-08):
戴尔 PP07S笔记本
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请教大伙这可能是排线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呢?

刚启动时屏幕整个是白色的,后来变成这样

网友:
这个最好先换屏测试,然后才能确定问题,可能是显卡问题造成

网友:
显卡显存没问题就是屏本身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液晶屏坏了

网友:
这是屏的事,我与见过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过屏线呢,我就遇到过,结果是屏线坏了,就是那种竖着的五颜六色的杠杠,还有其他的杠杠

网友:
有屏就找个屏试一下!没的话就补焊显卡!看看效果如何!

网友:
这现象屏坏的可能是最大了

网友:
先外接个显示器,如果可以正常显示,说明就是屏的问题
我看图片感觉屏坏的几率大些

网友:
屏。屏线。显卡

网友:
好像是AU屏  那一批 我 遇到4片这种发白的  都是显示屏问题

网友:
屏线与屏接口接触不好,用橡皮查一下看看

网友:
自己的机器吧。搞维修的不至于这问题也来发个贴子问的.....

网友:
外接可以么?可以的话,显卡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····

网友:
AUO美女爱小白脸   屏已坏、我想追问下 想楼主这样的情况问题大概是出在那里呢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大,屏线坏没见过这个现象,但也可能是显卡,修过,有显卡坏出这样,先换屏试试

网友:
只修过液晶屏,出现这种情况要么驱动板坏要么屏坏

网友(2012-10-08):
要是显卡坏就瞎了,我刚从淘宝发个屏,

不过外接CRT显示器显示正常,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