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修联想c466L开机几秒自动掉电,已经修复

楼主(2012-09-08):
接一联想c466L,开机电源灯亮几秒就掉电了。去电池上可调,待机电流0.01-0.02.拆机,然后上论坛找看有没有图纸及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故障,看了很多个帖子,并把图纸下载回来了。参考到此帖子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06590 ,裸板,测试3v,5v没问题,按上面的帖子中的4楼的楼主的话,测试南桥的PWRBTN,看图:
南桥的PWRBTN转变出来的是pbtn_out#,查图纸,此线接到ec芯片kb926qfa的18脚,如图: ,测试它的电压有高低高的变化,3。3-0-3.3,正常。再查4楼所说的SLP_S3是否发出,查图纸,此信号 在ec的第6脚,如图: ,开机的几秒钟时间测试它的电压为0,正如4楼所说,“如果有PWRBTN,无SLP,那就直接干个桥试试吧。”,由于我没bga,开风枪,180度,加5元一瓶的焊宝,吹30秒,加到250度,再吹30s,停手,自然冷却。由于我这人比较心急,还有点热时,上机,故障不变。
晕了。让他完全冷了再说吧,冷了后再开机,电流一路跳变。有戏,哈哈。上屏,联想logo出来了。装机拷机。闲得b样,发个帖子装下b。有分的加点分,路过的帮点一下支持。谢谢。

图纸就不上了,论坛里有。

网友:
楼主写的真么辛苦要顶一下的,呵呵,比我强

网友:
好象有点过于简单了,没多看其他的方面

网友:
风枪当作BGA 很棒喔  传授一下经验呀~~

网友A:
虚焊的可以,植桥就不行了

网友:
长期干这行的话,还是得买一台BGA,有BGA多方便,又安全

网友:
楼主很谦虚啊明明就是个熟手既然说是个菜鸟

网友:
楼主测的那2个是什么信号啊 ?

网友B:
这样还会返修的。

网友:
LZ 风枪做BGA 成功率有多大

网友:
保修一个月的,不会一个月就坏吧。我已经这样吹好过二个笔记本了,一个是hp的,amd的北桥,一个多月过去 了。也没见他回来。这个是南桥的,发热量小很多。

网友C:
请问楼主:此机接可调电源后按开关后电流上到多少时掉电?

网友:
同意楼主的观点,有时候板子还未完全冷却时就上电测试很可能会导致你误判,所以不能心急呀

网友:
佩服楼主对南桥的加焊能力,循序渐进,慢慢升温,不错!但还是建议楼主买个BGA返修台用

网友:
学到老活到老

网友:
4楼楼主“风行风尚”的观点太经典太到位了,要经验有经验,要测试有测试,佩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虚焊的可以,植桥就不行了

还是要买一个BGA才行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还会返修的。

希望楼主好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:此机接可调电源后按开关后电流上到多少时掉电?

上到0.04,有时0.06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到0.04,有时0.06

哦,谢谢楼主回复

网友:
楼主明明是个高手,就请不要再自称是“菜鸟”了哦,呵呵

网友:
用风枪吹南桥还慢慢加温.....我这里懒得上BGA就直接拿风枪开到最高温直接吹下就完了...

网友:
这个是高技术活

网友:
(南桥的PWRBTN转变出来的是pbtn_out#)这句话笔误,该信号是由ec发给南桥,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的啊, 学习了.

网友:
历害啊。风枪当BGA。的用。。不过这样返修的可能性很大吧。。。

网友:
牛X啊!这样都行?厉害,BGA都免了

网友:
修过单桥芯片的,也是这个现象,上了BGA后,就能点亮了。建议楼主还是用BGA,稳当点。

网友:
用风抢搞板不变形吗

网友:
这样估计会返修呢吧,不踏实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不上BGA貌似管不了多久啊

网友:
北桥风枪都能干?学习了

网友:
我也想做这样的 草鸟啊

网友:
用风枪当BGA,牛呀!技术可以!应该像别人说的,虚焊吧!

网友:
这种只能派上检测 用  真正的修的话 还要上BGA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四楼把你问题都给解决了,哈哈

网友:
用风抢吹桥还没试过,有机会试试,看看效果怎么样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