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液晶显示器有背光但屏暗不插屏线亮度正常求思路?!

楼主(2012-09-08):
DELL 19寸液晶,屏暗,屏有一点点背光,亮度和对比度都已经调到最高了,并且在调整的时候屏的亮度没有变化,更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,单独测试灯管正常,不插屏线的时候整个屏是白屏,灯管亮度正常,插上屏线屏就很暗,检查了驱动板的电源都正常,开关板按键没有菜单自动跳出现象,请教有维修经验的朋友给个维修思路,谢谢!

网友:
如果外接高压板都暗屏 点屏看看是否暗 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。

网友:
今天刚修一台HKC    跟你一样。   只是亮度和开关没电压  直接烧了程序 OK了

网友A:
是一直暗,还是点一会就会亮起来,

网友B:
这问题可能和驱动板(程序) 和屏本身有关系.排查一下

网友:
谁有LTN141W1-L04和B141EW03这两个屏各点的供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一直暗,还是点一会就会亮起来,

一直暗,点时间长也亮不起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问题可能和驱动板(程序) 和屏本身有关系.排查一下

据分析可能是程序的问题,但目前还不会刷程序,不知道刷程序的整个过程,手里有编程器,一般都用来刷主板的BIOS和笔记本的BIOS,没刷过液晶的。

网友:
做维修的话,一些必备的工具要有,比如点灯管的,点屏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找不到驱动程序。最后找通用驱动板了。

网友:
刚才又仔细试了试这个显示器,发现在调节亮度的时候,屏幕会有比较小的变化,恢复出厂设置没有任何变化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监测插屏线和不插屏时,电源输出的两组电压有无明显变化。

网友:
用刷液晶的专用编程器刷就OK了

网友:
问题还没有解决,手里有个点屏工具,什么屏都点不亮,估计是坏了。请教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进行测试,或者诊断故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