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请教一个问题,DELL 1088外接不显。。

楼主(2012-09-08):
   RT
       换掉U1 U2后,外接正常,在DOS下,接屏后在进入系统,正常显示,但是用键盘外切的时候不显示,重装过系统,也不是分辨率的问题,但是换公司的小DELL显示器时就可以正常显示,分辨率为1024*768的,插上去的时候查了一下,CRT VCC公司的显示器是2.6伏,能正常显示,但是客户的显示器插上后就变成1.3V了,客户一起拿过来修的。。。什么问题,附上图纸,大家分析分析。。。

dell 1088独显.PDF

网友:
正常应该是3.3伏左右才对吧,所以公司屏的电压是正常的,看来是客户屏上的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问题,U1 U2供电不良,2.6也太低了,正常这里应该3.3。这个电压不应该被拉低的

网友:
c105拿下试试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,机器已经修好,换掉了D8这个稳压二级管后OK,走了一些弯路,当时静态的测量时为5V通过的电压为4.3V,二级管导通电压为0.7,所以也就没怀疑这个,以后是电容拉低或者是后即,摘掉后也是依旧,实在没得怀疑的地方后就换掉这个二级管,换好后OK,以后遇到问题,代换是王道,不能仅凭着测量就认为OK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