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 掉电

楼主(2012-09-08):
联想Y450 开机0.53 立即掉电。
测没 +1.05V 电压 ,有+1.5V 有VRON
没有VQ  没有 VQ的 SHDN电压
  如何 让+1.05V 修出来。。请大家 给我 思路。给我 讲解一下

图纸 我上传了呀!

网友:
小板上的小芯片换掉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小板 图纸 你有没有。小板的 输出 1.05V 芯片 是什么 型号 可以 用什么 代换吗

网友:
修小班板 很简单的

网友:
加焊小板。或都直接换掉上面的芯片。

网友:
直接换小板好了,这小板不好修。我昨天刚换了一个。

网友:
换个小板试试

网友:
看来问题集中在小板上,这算是通病吗?

网友:
查cpu电路,跟各路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

网友:
是哪个 小芯片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