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进水机维修

楼主(2012-09-08):
今天接了台联想z460进水机,由于进水很多,客户拿来时已经做好换板的准备。但还是先修修看,不修怎么知道这机子还有没有救。话不多说先上图。
先用毛刷把发霉的地方给清出来,板上有些元器件已经腐蚀了,刷的时候一定要仔细,如果有元器件掉了你又不知道的话,修的时候会很麻烦的。用干毛刷刷过后,在用洗板水清洗。清洗干净后看见功放芯片上的针脚断了两根,还有断线。暂时先不管。清洗后还不忙着上电,用万用表量主板是否有短路,确认没有短路后在接电源头。
准备工作做完后开始接电,量待机电压(3/5V)没有。量主供电芯片51427条件,619V正常,75VVL没有,芯片没有发烫可以判断是4VL的开启条件没有。打开图纸4脚供电电路 4脚是VS提供的,量PD5没有电压。VS是由PQ4发出。量PQ4D极有18V的电压。看来是主板腐蚀断线,用线接起后3/5V待机出来了。
按开关电流直接到0.6A就不动了,先量主板各个电压是否齐全,量到U4发现+3VS没有转换过来。U4N沟道的MOS管,G极为低电平是不会导通的。 刚量到+5VS有,那SUSP信号应该正常,R89上的B+0V,又有断线,用线把R229R89接起。
开机电流0.7A到后掉下去了。不对,难道+3VS电压还没有转过去?再次开机准备量电压时发现电流一阵小跑上去了,看跳变是亮了。拔掉可调电源接口接上屏头,开机还是到0.7A掉下去了,在开机电流噌噌的窜上去,终于开到了联想的LOGO画面。 测试后发下只要一拔掉电源接口在开机,第一次都会掉下去。就像没有上CMOS电池一样,CMOS电池电压3.3V正常,不应该啊。进BIOS里改时间,在重插电源开机进BIOS里看,果然BIOS不能保存时间,+RTCBATT经过R144转换成+RTCVCC,看了遍板子没有发现R144,顿时感觉一阵头大 ,这板子只标出了少量元器件号,这板子目前还没有看到点位图,没办法只有慢慢跑电路了。先跑从南桥旁边跑起走吧,运气还不错没跑多少就找到了,一看那电阻正是进水那里,阿弥陀佛,还好和CMOS电池的线没有断,不然就只有找个没进过水的板子来量。言归正传,打R144阻值不对,在料板上找个100K的电阻换上,在开机没有掉了。
然后开始扫尾工作,把功放芯片换掉,补好断掉的线,简单装起进系统测试正常。此机成功修复 。

网友:
高手啊,就是截图太小

网友:
高手呀没点位图真是费时间呀

网友:
这种板子也要点位修的话,真就不好玩了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不错的维修精练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牛人,技术和理论知识强

网友:
呵呵  真是膜拜呀,,,

网友:
进水太严重了, 稳定性住的考虑

网友:
楼主厉害哦 ,真是高手

网友:
还好就是掉了电阻,芯片本身没有烧坏的,技术牛,运气可嘉

网友:
返修时再说一下看看能用多长时间.

网友(2012-10-22):
我们今天也接了一台,不会修电路,不知道入手。  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