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坏掉一根 可以不加高压条、也不换灯管 就用两灯

楼主(2012-09-08):
请问下大侠们 帅哥么 美女姐们 看标题想好回答  怎么办?

网友:
直接去掉两个信号或外面的电阻三极管  就OK了。  上下各插一根灯管    亮度也不会很暗

网友A:
用一个3KV电容短接坏灯口就OK

网友:
你好 帅哥哥 、是两边都要去掉 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个3KV电容短接坏灯口就OK

有这么大的电容吗

网友B:
不用这么麻烦,要是原先有四灯的话就短接掉坏的那根接三根试试行不行.
不行就上下各短一根.  就短接高压的灯管接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这么麻烦,要是原先有四灯的话就短接掉坏的那根接三根试试行不行.
不行就上下各短一根.  就短接高压的灯 ...

ni 好啊  正是我想要的 请问、不行就上下各短一根.  就短接高压的灯
短接了 没事吧???是不是这样短接 灯管的接口那两根线接通  是这样吗

网友C:
对于灯管短接 我实在没什么信心了   还是加负载吧   就高压旁边的蓝色电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于灯管短接 我实在没什么信心了   还是加负载吧   就高压旁边的蓝色电容

你好 怎么加负载丫 。怎会说没信心呢 此话咋讲

网友:
用2灯的高压板  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用3kv电容短接高压灯口后,高压板不会再保护了?还没这样玩过,改天试一试。

网友E:
四灯变3灯可以,但是看标题相是四灯二灯,这个是不行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四灯变3灯可以,但是看标题相是四灯二灯,这个是不行的。。。

是的 、原是四灯 坏掉一灯 用三灯亮度不一吧 想用两灯的 他们说短接灯管 就行。是不是这样呀 有危险没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怎么加负载丫 。怎会说没信心呢 此话咋讲

就是我试了  短接不行  就是把电容焊在灯管接口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我试了  短接不行  就是把电容焊在灯管接口就好

谢谢 一边一个加上去就行了啊。就可以省高压条了吗

网友F:
先上下都只插一个灯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上下都只插一个灯管试试

肯定不行啊 会保护的

网友:
这里有方法,你看一下就可以搞定的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10928-1-1.html

网友G:
我一般都是换灯管 走捷径不可取 亮度不够还容易返修,影响声誉。

网友:
只是有时候换灯管太麻烦了,要把屏拆完,每次神经都得绷紧,把屏压坏就悲剧了

网友(点评):
挖两个洞不就行啦

网友B:
对, 你先试试看三根行不行, 行的话当然好. 不行就短两根,实在太暗不嫌麻烦就改个高压接两根灯管效果一样好.
看你自己绝不觉得麻烦咯.

网友H:
还是改成2灯的好3灯会出现上下亮度明显不一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还是改成2灯的好3灯会出现上下亮度明显不一样的情况。

怎么 改啊  短接灯管还是负载 我都没试过 不知道行的同,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 你先试试看三根行不行, 行的话当然好. 不行就短两根,实在太暗不嫌麻烦就改个高压接两根灯管效果一样好 ...

哎  好久试试  加负载也可以的啊

网友:
如果要改成2灯的你可以在空下来的那2个灯管插孔分别焊接一个0.22/3k的无极电容即可。

网友I:
我今天试了直接短接 好了  激动啊

网友B:
我记得什么时候论坛有个反对短接的办法. 还说这种办法是无知///
其实我们天天实践当然是有成功的例子才拿出来分享.
有些显示器就支持短接.有些不支持,必须要改高压..
像飞利浦,HKC,联想,HPC,等等都可以短接试试.~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一般都是换灯管 走捷径不可取 亮度不够还容易返修,影响声誉。

赞同 版主  像这种显示器维修 不要走捷径

网友:
换灯管吧 你总不换 技术怎么提升呢

网友:
这们改完后稳定吗

网友:
四根换三根不行,必须上下各一根

网友J:
简单的就是在高压接口上并一个高压电容就可以 不过用时间长不了 建议还是换灯管

网友K:
直接飞跟细线短接灯管接口就行了,如果短接不行就用3KV27J的电容接上去,特别要注意在装机前不要忘记打上胶棒绝缘,如果两种方法都不行在不破坏原高压板的情况下(不拆高压板有足够的位置放通用版),直接加块两灯的高压板即可~

网友:
高压才多少钱,也太精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 你先试试看三根行不行, 行的话当然好. 不行就短两根,实在太暗不嫌麻烦就改个高压接两根灯管效果一样好 ...

恩恩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直接飞跟细线短接灯管接口就行了,如果短接不行就用3KV27J的电容接上去,特别要注意在装机前不要忘记打上胶 ...

谢谢你的回答 很满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简单的就是在高压接口上并一个高压电容就可以 不过用时间长不了 建议还是换灯管

恩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什么时候论坛有个反对短接的办法. 还说这种办法是无知///
其实我们天天实践当然是有成功的例子才拿出 ...

谢谢你的答复 明白了一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我今天试了直接短接 好了  激动啊

呵呵 你是看到此贴才会的 还是之前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 你是看到此贴才会的 还是之前就知道了

之前知道的 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能说下原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今天试了直接短接 好了  激动啊

请问怎么短接啊?能说说具体步骤吗?谢谢!

网友L:
看看高压上面的IC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,然后找资料想办法去保护,去完保护就不用换灯管也不会灭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看看高压上面的IC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,然后找资料想办法去保护,去完保护就不用换灯管也不会灭了。

这么麻烦 还是加高压条得了  我就想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没看清标题啊!哈哈...这个谁都会啊!

本来是四灯的 坏掉一根  所以不加高压条或不换灯管 用两灯的 、答案我知道了

网友N:
短接和加负载都是行不通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N:
短接和加负载都是行不通的

大哥 你此话咋讲啊  听他们说有的显示器是可以的啊

网友N:
引用 网友D:
大哥 你此话咋讲啊  听他们说有的显示器是可以的啊

我不知道你说的有的显示器是什么样的!我试过两台都不行

网友O:
像我手頭上是一堆6KV的所以我都是用6KV短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像我手頭上是一堆6KV的所以我都是用6KV短接的

加负载电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不知道你说的有的显示器是什么样的!我试过两台都不行

哪就运气差呗

网友:
exuberance 也许吧

网友:
hugh u augdu a是的

网友:
明基的,飞利浦的,AOC的,联想的,HPC的,HKC的,等等..
声明.这不是捷径不捷径的问题.有时候谁都不想麻烦去换灯管.
而且短接法是可用的. 本人试过无数成功的.
前提是至少短完后至少要有两个灯管. 如果坏的还剩一根是好的那抱歉没办法只能更换了.
换成亮灯的就可以了.   如四根只坏一根可以短一根试试, 不行的话旧短两根.
短接法就是拿个电容脚(随便什么都行,反正是能导通的金属就行,本人喜欢用电容脚.)
直接短接灯管接口. (注意是灯管接口的里面两个脚.)
然后坏灯管就不用接.
各位给分吧.~~

网友:
有些显示器也是不支持短接的.  具体哪些我也忘了,因为我遇到的大多数都能短成功.!!
有些说不行的人品不好,或方法不对吧.
这个方法听说还是我师兄独创.
谢谢支持.~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还是改成2灯的好3灯会出现上下亮度明显不一样的情况。

谁说两根比三根强.
三根肯定比两根效果要好的多.
自己试试,看看你看不看得出上下亮度会不一样.

网友:
四灯变两个灯,还没试过。

网友:
不换高压板是不行的,必须换高压板才行的通。